风景
FX5U-80MT能不能接FX2N的模块?

楼主(2017-07-29):
有一机器,用三菱的PLC,大概45个X点,90个Y点。
因为有6个伺服,其中两个走速度模式,条件达到,以某一可设定的速度转;
其中四个走位置模式,打算用FX5U发脉冲控制。
我想知道FX5U是不是最大的是80MT的,没有128MT?
用FX5U-80MT,能不能后面用FX2N-16EX、FX2N-16EYR、FX2N-48ER、FX5-16EYR??
FX5U-80MT后面的扩展,能不能FX2N与FX5的模块混用?
我是菜鸟。

网友A:
FX5U目前最大80MT
FX5U不能连接FX2N的模块
FX5U自己也有扩展模块,比如FX5-16EX/ES FX5-16EYR/ES等
FX5U可以连接部分FX3U的模块,但需要装一个适配器,比如FX5-CNV-BUS

网友B:
IO扩展只能用FX5U的模块

网友C:
再改 想起来了 没有记错 确实可以用
用过好几个5U时间长了 都往了 输入输出模块 加在FX5-CNV-BUS 后面不占用模块通道编号

网友D:
不能 ,相比5U扩展模块 和FX2N扩展模块。5U的扩展模块 比较贵。而且5U没有48点的扩展模块。

网友E:
都是大神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F(2017-10-02):
加了FX5U转FX3U的总线模块后,后面FX3和FX2的所有模块都能用!!!

网友G:
不能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