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圆弧插补

楼主(2017-07-29):
按照圆弧插补原理,X轴的速度表示为sinθ,Y轴的速度表示为cosθ,然后控制θ从0到360变化,通过浮点运算和半径R的集合,控制电机的方向,就应该可以得到一个圆。可以这么理解么,现实中有自己这样做算法的么。

网友A:
据说,我没有考证过哈,PLC自带的圆弧插补,直线插补基本都是逐点逼进法来实现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