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9):
自动跑三菱MR-JE的伺服!
置位自动动作:
1、回原点(DZRN)
2、前进1米(DDRVA  K100000)
3、后退到原点位置(DDRVA  K0)
4、继续第2步,并循环。

在第3步后退时,按了急停,“自动”复位了,再恢复急停。
之后伺服就走不动了,手动也(DDRVI K-999999)走不了!

是不是急停前Y0脉冲还没有发完,之后手动就动不了呢?
我是菜鸟。

网友A:
这个原因有很多。和程序或伺服有关。  因为具体不清楚你的“急停”是怎么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相关的限制没有解除。

比如PLC一般有一个脉冲输出停止,比如M8349,可能这个点没松开。

还有更多地方可以查找,通常伺服和PLC都断电上电后可以解除。然后根据监视梯形图,和检查伺服状态来确认原因。
伺服重新上电不能解除,要PLC重新上电才可以解除!程序条件是满足的,就是不动,可能是PLC内部那哪个与Y0发脉冲有联系的M点出了问题!

网友B:
程序写得有问题呀。马达轴发生了错误,手动应该可以复位,然后回原点。再启动。每次都要关电。就很麻烦了。
伺服断电后再上电也解决步了,用了CR清除也不行,一定要重新上电PLC才可以。不过还没有试过RES复位伺服,下周上班试一下RES看看!

网友C:
那就是程序问题了。监控下你的方向输出点是不是异常,估计是程序前后两次脉冲动作没有间隔一个扫描周期以上造成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都是大神啊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在线监控,PLC诊断,PLC肯定运算错误。你的程序有问题。脉冲没有发送完成,你又开始原点复位。

网友F:
这个靠谱 监控一下  然后把对应的寄存器也打开看看数据变化,应该就能发现问题点了

网友G:
脉冲没有发完,你监控下Y0是不是还有输出,如果Y0还有输出的话,就是有你说的这样的情况,
Y0的确还在输出,我就用M8349复位Y0,之后还是走不动。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H:
应该是哪个特殊内部继电器没复位吧~

网友I:
如果是用步的话,急停要先切断DRVA之前的条件,再复位步
DDRVA在S21、S22、S23里面都有,因为要走几个不同的点。急停时复位了指令的触发M点,并在指令前面串联了急停!但但是DDRVA还没有走到位置。我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J:
同意1楼的说法。

网友K:
不走肯定是指令没走完,检查程序

网友G:
不要复位Y0,那样没有用的,要复位启动那条指令的辅助继电器,还有就是用步指令的话,复位就如9楼说的那样,这情况就是你脉冲还没有发完就把那条指令断开所造成的。
DDRVA在S21、S22、S23里面都有,因为要走几个不同的点。急停时复位了指令的触发M点,并在指令前面串联了急停!但但是DDRVA还没有走到位置。我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L:
脉冲指令程序是不是在子程序里面?
DDRVA在S21、S22、S23里面都有,因为要走几个不同的点。急停时复位了指令的触发M点,并在指令前面串联了急停!但但是DDRVA还没有走到位置。我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L:
脉冲程序不能放在子程序里面。否则就是出现这个情况
引用 网友L:
脉冲指令程序是不是在子程序里面?
按下急停,Y0的脉冲标志用M8340下降与急停串联来复位M和S,那么在M8340下降之前,即使DDRVA在S之外,Y0还在发脉冲,伺服会不会还在走动,机构还在动,会出现延时停止的情况??

网友G:
急停已经串联进指令了,急停时不要立即复位M和S21,S22,S23,你必须先等急停后指令的脉冲发完才能复位M和S21,S22,S23,我记得FX3U里Y0有个特殊继电器M8340是脉冲监视的,有脉冲发出时为ON,你可以用这个常闭触点跟急停串联来复位M和S21,S22,S23.
按下急停,用M8340下降与急停串联来复位M和S,那么在M8340下降之前,Y0还在发脉冲,伺服会不会还在走动,机构还在动,会出现延时停止的情况??

网友G:
你都已经按下急停啦,指令都断开啦,怎么还会走动啦,之所以Y0会有输出,是因为在断开的那个瞬间指令在一个扫描周期里还没有完成,

网友M:
定位程序写在步外,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