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9):
如题,接手一个项目,CPU是1212,变频器是三菱FR-D740,,给电机一个启动信号,电机开始运转,运转一定的圈数以后精准定位停止。如何实现?
1. 当初设计时没考虑使用伺服,所以有了现在的麻烦。
2. 机械当时说位置不需要精准,以1转360度来说,差15度以内可以接受。 比如给指令转  4圈半,转4圈半多个15度是没问题的,但太多太少肯定不可以。
硬件系统已经定型,求弥补方案。

网友A:
变频器你是做开环的,做不了你这个功能,

网友B:
变频器控制马达貌似是速度控制的,转得比较快,用在定位比较难搞。

网友C:
用变频器实现精准定位的话,虽然比伺服精度低,但是适当的选型和配置,个人感觉还是可以达到比伺服略低的的精度的。

虽然我没这种项目的应用经验,我就把个人的一些想法说所,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1、使用变频器代替伺服,要取得最好精度一定要加编码器。不说上K了,来个250的就能极大改善了。

2、使用变频器,说明用的交流异步电机。如果想提高精度的话,变频器个人觉得配置最好如下变动:一个是需要容量增大一级,一个是变频器配置足额刹车电阻,这样加减速的控制应该会更好。

3、再说一个关于传动方面的,不知道你的交流电机匹配的是什么减速机,据我所知好像减速机也是精度的,所以匹配减速机的时候最好选精密减速机。这样能最大限度消除传动误差。
  • 下载积分:+1(dashfor)

网友D:
    编码肯定是要的,可以在要停止之前做几个多段速减速。

网友E:
    要加一个编码器的   不然不知道电机转多少圈的

网友F:
    开环控制 做定位 比较困难了,你可以转一圈 然后做一个原点位置。 然后电机 加编码器

网友G:
    直接换伺服哈哈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