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9):
M0--M999所有位OFF时,输出一个信号。任意有一个位ON时都不输出。怎么简化?

网友A:
如果是QPLC,你用这个指令DSUM,32位数据的位的检查,

楼主:
除了32位呢?还能不能更简化?比如变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32位呢?还能不能更简化?比如变址
  • 下载积分:+5(libin520)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QPLC,你用这个指令DSUM,32位数据的位的检查,

    用DSUM一次能计算多少个M?

网友C:
    想這沒捨意義~~根本不會用到實際寫法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没有很好的使用。我用这几个来控制报警。

  • 下载积分:+2(zhengf1989) 感谢分享!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C:
    LD SM402   MOV K0 Z0

    LD M0Z0  反/  OUT M1000
    LD SM409 AND>= K999 Z0 ANI M1001  INCP Z0
    LDP M1000 SET M1001
    LDPM1002  RST M1001
                         MOV K0 Z0

    第幾個OFF查的到

  • 下载积分:+5(libin520) 真诚感谢!
  •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lin10663 查询到大约需要多长的时间?

网友C:
    10ms一次~~總共10s
    要更快用1ms
    但要即時要每個寫即時
    最快5ms但程序要小
    太大一定超過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libin520
    這能多快~我也不知道多快

    陪他們玩玩而已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lin10663
    没看清楚,能不能帮我再解释一下?

网友C:
~~~~~~~~~~~~~~~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libin520
報告大人~~~
若最後一個起變化跑完
需要時間890ms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程序我测试了。
可能我还没讲清楚。M0-M999只有所有位0时才输出一个信号,任意有一个1都不输出。
不用1MS时针可以吗?循环是不是更好?

网友D:
高于50ms基本没意义

楼主: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又要馬兒跑又不讓他吃草
FX系列
那你改M0Z0~~~M63Z1~~~M126Z2~~~~~M504Z7
M567V0~~~M945V7~~~那還要算過可省15倍時間
但程式又變大了
Q系列
Z0~Z19

libin520
K=0
其中有個ON才成立
K=65535有變化則判斷有OFF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高于50ms基本没意义

因為想知道那個off
若不想知道掃描時間則可辦到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為想知道那個off
若不想知道掃描時間則可辦到

想知道也可以用扫描时间。

网友E:
引用楼主厦门鹭客于2017-07-29 17:54发表的 如何位查询? :
M0--M999所有位OFF时,输出一个信号。任意有一个位ON时都不输出。怎么简化?

作什麼用?

楼主:
john42tw
请教高招!望不吝赐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john42tw
请教高招!望不吝赐教

Q

報警器(F)
a.報警器(F) 是指,可方便用於用戶創建的系統故障檢測程式中的內部繼電器。

FX
如圖

楼主:
john42tw
这个简化效果好!谢谢

网友F:
这样应该可以,你要是M1000到M1007不用的话,改为BMOV K4M0 D10 K63
那后面都不用加那几个常闭点了,而且也可以改成实时的(下图)

网友G:
数据索检 轻松搞定   我这个是 一次判断16*16=256位    如果 还要位数多  就自己改下参数    可以直接用32位的也可以
  • 下载积分:+1(咗臉ヅ微笑ぺ) 没用过这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E:

    Q

    報警器(F)

    預估時間100ms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也可以用扫描时间。

    是要知道你程序寫幾行??

    你們自己加timer去側看看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給你了~~不要再要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H:
    作为控制器,此时字和位能混合使用的话就简单了,整个字不等于零就是代表中间有哪一位是ON,
    daiz@yaskaw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