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三菱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7-07-29):
新买了个品牌手提电脑,W10 64位操作系统,
现在与PLC通讯不上.请教下各位,有啥好的驱动程序吗。

网友A:
COM PORT 沒裝好
你重新安裝你COM PORT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是这个吗? 重装了还是没反应, 我记得以前装的好像是USB转RS232的

网友A:
安裝後重新啟動
要沒驚嘆號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重新 安装了 重新启动了, 是不是我这个驱动版本不对呢?

网友B:
那个驱动需要数字签名的,去你那条线芯片官网下驱动

楼主:
电脑也重装系统了还是没反应。 电脑那个指纹的也用不了了。

网友C:
驱动没有安装成功,得找到COM PORT才能连接。我这里一条线要连接好多PLC和触摸屏。因为都终端都转成了232母的口,所以一条USB转232得cable,基本上可以应对整个车间的连接,包括三菱,松下,HAKKO,三星、FUJI,还是挺实用。

网友D:
串口驱动软件你没有装好!

楼主:
还是把旧电脑拿去修吧。这个慢慢研究。我也知道串口驱动没有 装好, 但是不知道哪里找适合这个系统的。 下了个驱动精灵自动匹配最新的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