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9):
求助指令 INC K1M0   代表的意思,这里面的 K1M0解释的M3  M2  M1  M0   都是怎么变化的,不明白这种计数方式 还有类似的 SUM K1X0    求助

网友A:
二进制加法,
K1M0分别应0000,
  • 下载积分:+1(无言3210) 热心助人!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B:
    最多2^0~~ 2^1~~2^2~~~2^3
            M0      M1     M2       M3
  • 下载积分:+2(无言3210) 真诚感谢!
  •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主要是为什么是M0  M1  M2 M3   那有没有M4 什么的,这个不是很清楚,还是说这种表达方式 只到M0  ~ M3????  求助 一下   嘿嘿

网友B:
    k2m0~~一組為四個
    m0~m7
    k4m0
    m0~m15

    INC指令最好寫成這樣
    INC D0
    MOV D0 K1M0
    这个怎么判断是有几个M 哈 ,是根据K1  K2  K4 的不同 还是怎么来的啊  分不清楚
                                 非常感谢!!!
  • 下载积分:+2(无言3210) 真诚感谢!
  •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长流不息

网友C:
    路过!留个脚印😁
    尽力而为

网友D:
    Kn就是n*4个M
  • 下载积分:+1(无言3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