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200如何控制四路步进电机

楼主(2017-07-30):
有大神在线吗?我有个项目需要控制四路步进电机,都是单独控制,想用st40这一款,但它本体只能扩展三路脉冲,请问我还能加个什么模块能控制四路?求哥哥师傅们帮助!要是不用这个的话用别的西门子的plc好实现吗

网友A:
你用一个ST40 加一个ST20,两个PLC之间用以太网通信。
smart200的以太网通信很简单的

楼主:
那买两个cpu价格会不会很高啊?smart没有高速输出脉冲的扩展模块吗,普通200不是还有个253

网友B:
SMART PLC没有定位模块

~

网友C:
可以用带通讯的驱动器 就可以用一个CPU
路过的时候记得、哥在打劫。

网友D:
用通信一个CPU就搞定啊,

网友E:
2台SMRT PLC使用MODBUS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