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用变频器专用指令最多可以通讯几台

楼主(2017-07-30):
三菱FX3U-485-BD用变频器专用指令最多可以通讯几台 官方客服说最多8台 我已经通讯上9台 31台不知道有没压力

网友A:
用485通讯吗?

网友B:
你选的是485-MB 还是485ADP-MB 呢
真诚感谢!3U 485BD

网友C:
好象是MODBUS 32台 专用指令16台
可以装一个485BD 用专用指令,485ADP-MB用MODBUS

网友D:
8台,通讯手册上有

网友E:
通讯手册上面写的8台 用三菱FX-485-BD模块

网友F:
用三菱FX-485-BD模块(手册上面写的8台)。我测试过最多可以控制31台(站号1—31)。站号0为广播号,即是PLC控制站号为0的变频器时,连接在总线上的31台变频器都同时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