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到老,学到老

楼主(2017-07-30):
用电脑怎么读取海泰克触屏5610里面的程序?我用数据线试过几字,都进不了那个上传画面的系统。屏后面的拨码开关,5和6,我打开OFF的位置,其它的都是在ON 的位置。哪位朋友知道是怎么设置和读取步数的, 教一下,小弟感激不尽。五年没玩过编程了,全忘了,现在是小白一个。
追求卓越

网友A:
1、将触摸屏背后的7号拔码开关拔至ON位置,这样送电可进入系统目录
2、进入系统目录可从界面中看到上传下载程序用的是哪个串口,有COM1或COM2  如果想更改端口可进入通讯设定界面进行设置
3、选对通讯口后,将电脑与触摸屏连接,打开触摸屏软件,“文件”-----“上载应用”,屏上会跳出密码界面,输上传密码,密码正确后会自动跳转到上传界面进行上传。
4、上传完成后,在触摸屏软件中“文件”-----“重新应用文件”---打开上传的文件将其转换成RCP-r.v6f格式的文件即可。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B(2017-09-26):
引用 网友A:
1、将触摸屏背后的7号拔码开关拔至ON位置,这样送电可进入系统目录
2、进入系统目录可从界面中看到上传下载程序用的是哪个串口,有COM1或COM2  如果想更改端口可进入通讯设定界面进行设置
3、选对通讯口后,将电脑与触摸屏连接,打开触摸屏软件,“文件”-----“上载应用”,屏上会跳出密码界面,输上传密码,密码正确后会自动跳转到上传界面进行上传。
4、上传完成后,在触摸屏软件中“文件”-----“重新应用文件”---打开上传的文件将其转换成RCP-r.v6f格式的文件即可。

大侠我的上载怎么触摸屏提示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