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PLC问题

楼主(2017-07-30):
这是我们厂线体上的程序,不懂W6D2是什么意思,D2我知道是一个16位的继电器,前面的W6呢?和K3D2有区别吗?求解。
程序:(mov w6d2 d900)大括号打不出来。

楼主:
D2是16位的寄存器 我说错了

网友A:
新手,还是要注意一个问题,5W1H,你的是什么牌子的PLC?什么型号的PLC?看上去像变址,但是又没见过W。
三菱Q系列的 有以太网和CC LINK模块

网友B:
没见过这样用的,会不会是一个自定义的变量

网友C:
網路(鏈結)寄存器(W)
a.網路寄存器(W) 是CPU 模組中的一個記憶體,通過MELSECNET/H 網路模組等智慧功能模組中的網路寄存器(LW) 數據進行刷新。

网友D:
W是16位寄存器,而6D2是16进制的6D2,6D2是个常数。有K3D2?我读书少别骗我。。。。。。。。。

网友A:
静静等待高手公布答案。

网友E:
4楼正解

网友F:
5樓回復也正確
小侯

网友G:
W寄存器排列是16進制的
也就是W6D2指的只是一個寄存器編號
就跟X6D2、Y6D2這種的意思是一樣的
W寄存器預設有8K個也就是W0~W1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