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电磁阀温度高的问题

楼主(2017-07-31):
关于气缸电磁阀的控制,
单向电磁阀,工作状态输出信号一直常ON的,,电磁阀灯一直是亮的,这是可行 的;
但双工位的电磁阀,某机械设计讲,气缸动作到位后信号要变为OFF,原因是一直上电中,时间久了发热温度会变高,怕烧掉。
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无依据。。。。
电磁阀是24V的,控制通过中继切换的

网友A:
你那位机械工程师讲的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小厂的AC220V电磁阀这毛病很常见,不过一般不会烧,它会误动作,会自己释放,把你吓得半死

网友B:
双头的电磁阀,就不必一直通电保持
;通电久了肯定都会发热的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C:
用电的产品没有绝对性
隔行如隔山

网友D:
想寿命长就用双头

网友E:
在设计时尽量不要让电磁阀线圈长期通电!哪怕用双头的!频繁动作的场合,能用直流的就尽量不要用交流的,感觉温度低一些!

网友F: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G:
做了很多年,你们说的现象从来没有遇到过,但是有些人听风就是雨的就是遇到很多!技术欺骗!
QQ:569456723

网友H:
温度高会使阀芯卡死,不动作。

楼主:
问了好几个同事,都没碰到过电磁阀因为通电时间长而导致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