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三菱FX3U,怎么读取数据,怎么写程序

楼主(2017-07-31):
由于对三菱不熟,公司有新设备要用三菱,有两个三菱FX3U,一个主站一个分站,主站是怎么读取分站数据的呢,程序该怎么写,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使用 并联 , 或N:N, 详情看通信手册
地址:
http://down.ymmfa.com/?id=170

网友B:
1楼正解,简单便捷,需要加BD或者通讯模块

网友C:
加2个485BD模块就好啦,通信方式就是1楼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