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31):
請問各位先輩
如果今天小弟想一個定點做距離的測量
請問小弟該買什麼材料?(檢知型號)
以及與三菱 Q PLC連結又需要什麼材料?
麻煩有經驗的先輩指導一下小弟,感恩

PS: 檢測距離單位為mm 上限約800mm左右

网友A:
量什麼?
透明件?非透明?

找基恩斯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什麼?
透明件?非透明?

找基恩斯問看看。

量金屬表面
多謝前輩回復

网友A:
引用楼主akaiya于2017-07-31 12:36发表的 距離測量? :
請問各位先輩
如果今天小弟想一個定點做距離的測量
請問小弟該買什麼材料?(檢知型號)
以及與三菱 Q PLC連結又需要什麼材料?
麻煩有經驗的先輩指導一下小弟,感恩

問看看

歐姆龍--E4PA 系列  超音波變位感測器。

网友B:
看精度要求高吧

楼主:
感謝各位先輩的回答,目前看起來好像歐姆龍價格比較便宜。小弟再去向廠商詢問,感恩

PS:精度不用很高,只要1mm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C:
没有使用过,

网友D:
用“电子尺”进行测量吧。

楼主:
電子尺?弟家裡有人從事裝潢設計,知道這儀器。但這種有類比輸出嗎?明天再來問廠商看看,感謝先輩提供意見

网友E:
电子尺,编码器,激光测距,光栅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