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31):
谁用过S7-1200模拟量输入模块,实测4-20通道值为5.3毫安,但与实际数字量不相符,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32000/16=2000
2000*1.3=2600

2600-2558=42
模拟量也是有误差的,不知道你觉得应该是多少?
  • 下载积分:+2(ycm1980)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000/16=2000
    2000*1.3=2600

    2600-2558=42
    模拟量也是有误差的,不知道你觉得应该是多少?

    我选的是4-20ma,5.3ma应该是5530+26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选的是4-20ma,5.3ma应该是5530+2600?

    4MA是零,一楼的算法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