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31):
各位大侠   请问三菱Q03UDV和FX3U CCLINK通讯要怎么设置呢?

    我现在把Q03UDV CC-LINK里面的参数设定好了,FX3U从站也要这样设定吗,现在通讯模块一直报警 说通讯不上,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用CC-link诊断 一直报错
,就是不知道是那里设定错误了,还请大家多多指教一下啊,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A:
双绞屏蔽线很重要,我上次就是没用如何都通信不上!
QQ:5694567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绞屏蔽线很重要,我上次就是没用如何都通信不上!

大师 一定要用双绞屏蔽线吗,我用米思米的通用屏蔽线不行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 一定要用双绞屏蔽线吗,我用米思米的通用屏蔽线不行的吗?

没有这么严重。
我在家里测试,随便接二根线直接接上去就可以通讯。
应该是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C:
一般不是线的问题:
1-3米短距离的情况下,用普通电线都行。
20米左右用普通屏蔽线都行。

你检查几个要点:
1、FX3U-64CCL 这个东西是“智能设备站”,你站信息那错了
2、从站必须要拨码设置站号
3、连接终端电阻。
站长 真的是不好意思!因为第一次 是发在综合讨论区我看没有几个回复所所以我心想发在三菱的讨论区肯定要好所以又发了一次,俗话说病急乱投医啊 、因为听到有人说要用专用通讯电缆才行,所以我以里面一急就发了第三次了, 站长 真的对不起,因为我对通讯实这一块实在在是太弱了,所以闹这么一大堆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