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3UDV CC-LINK通讯电缆

楼主(2017-07-31):
各位师傅 你们好! 请问一下三菱Q03UDV 和FX3UCC-LINK通讯,一定要用专用的电缆吗?因为我们有现成的米思米移动屏蔽电缆,不知道能不能用?因为现在一直还没有通讯上,所以还是一定要用这种的通讯电缆才能通讯吗?
??

网友A:
哥们,屏蔽双绞线这是通信必须用的,这种线扛干扰行强
QQ:569456723

网友B:
楼主怎么一个贴子发了三次呢:
解答:
一般不是线的问题:
1-3米短距离的情况下,用普通电线都行。
20米左右用普通屏蔽线都行。
你检查几个要点:
1、FX3U-64CCL 这个东西是“智能设备站”,你站信息那错了
2、从站必须要拨码设置站号
3、连接终端电阻。

网友C:
说的对,一般如果线路没接错的话,就是终端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