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1):
此处I/O转化是什么意思呀,输入点和输出点具体转化成了什么样的表达方式?
求讲解,谢谢啦!

网友A:
这种程序是脱裤子放屁,没有实质上的意义。。。。。
真的吗?我还以为有啥特殊意义的呢~~~~

网友B:
cio 0.00 = w0.00
cio 0.01= w0.01
..........
cio0.15=w0.15
谢谢解答噢!

网友C:
方便使用,传送。

网友D:
一个MOV没有什么意义。
cio 0.00 = w0.00
cio 0.01= w0.01
..........
cio0.15=w0.15
这样写还有点意义。

网友B:
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B:
效果是一样的
引用 网友D:
一个MOV没有什么意义。
cio 0.00 = w0.00
cio 0.01= w0.01
..........
cio0.15=w0.15

网友E:
如果你是读取另一个PLC的I/O点,开关量传送到W0里面。

如果不是,那么就没有意义了。

QQ980347789

网友F(2017-10-10):
也不一定完全沒有意義. 當有的時候需要獲取0通道狀態,並配合其他W通道,而且要用到比較複雜的指令進行運算的時候是很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