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1):
ST结构体!类似C语言,但是看不懂。。。查过三菱ST编程手册,但是讲的不够具体。
求好心人转换为梯形图

楼主:
SET_M(winderStart&winderstop,winderlowspeed);
RST_M(NOT Angleextremelimi OR  winderStart=FALSE&winderstop=FALSE ,winderlowspeed);
winderrun:=relay&Angleextremelimi;
SET_M(NOT Angleextremelimi&winderstop&winderStart OR winderStart ,relay);
RST_M(NOT winderstop ,relay);
IF winderstop=TRUE&winderlowspeed=TRUE&Angleextremelimi=FALSE THEN relay:=TRUE;END_IF;
MOVE_E(Anglesignal>=11500,K0,winderspeed);
Angle_v:=(Anglesignal/60)-104;
winderfaultzs:=invfault&SM412 OR Anglesignal>=12000&relay&NOT winderlowspeed&SM412;
winderrunzs:=relay&SM412&NOT Angleextremelimi OR winderlowspeed OR winderrun;
MOVE_E(relay&Anglesignal<12000&CUT_speed=0,K600,winderspeed);
IF Anglesignal<12000&relay&CUT_speed>0 THEN
Saving1:=INT_TO_REAL(CUT_speed)+(INT_TO_REAL(Anglesignal)-e6000);
Saving2:=(INT_TO_REAL(p_Increase)*e3.14*e286/e1000)/INT_TO_REAL(K80);
winderspeed:=REAL_TO_INT(Saving1/Saving2);
END_IF;
MOVE_E(winderspeed>=16000,K16000,winderspeed);

。。。

VAR_INPUT    winderStart    Bit
VAR_INPUT    winderstop    Bit
VAR_INPUT    Angleextremelimi    Bit
VAR_INPUT    Anglesignal    Word[Signed]
VAR_INPUT    invfault    Bit
VAR_OUTPUT    winderrun    Bit
VAR_OUTPUT    winderlowspeed    Bit
VAR    Saving1    FLOAT (Single Precision)
VAR    Saving2    FLOAT (Single Precision)
VAR    relay    Bit
VAR_OUTPUT    winderspeed    Word[Signed]
VAR_OUTPUT    winderfaultzs    Bit
VAR_OUTPUT    winderrunzs    Bit
VAR_OUTPUT    Angle_v    Word[Signed]
VAR_INPUT    p_Increase    Word[Signed]
VAR_INPUT    CUT_speed    Word[Signed]

网友A:
本來在施耐德代理商下工作用的就是這種iec語法,未來將離職要換工作就是想用這種方式寫三菱的plc,目前是連fx3s都可以這樣寫所以還算方便.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有高手解释一下这句吗
IF Anglesignal<12000&relay&CUT_speed>0 THEN
Anglesignal是word
relay是bit
CUT_speed是word
位和字是怎样“与”的?

位最大也就是1,000000001和任何数与操作,最后不是0就是1吧

网友B:
[Anglesignal<12000] & relay & [CUT_speed>0 ]
哦,明白了是位的与操作,是LD<和LD>的串联

网友C:
RSTM,SETM应该是函数,函数用的时候不用加标签,其他的都是条件选择语句,没什么复杂的。ST就那么几条语句,处理数据方便些而已

网友D:
这个很好理解啊,比梯形图好u多了,只要有一点点的c语言基础就可上手,而且就好像用英语把事情说明白那样,程序就写完呢。而且还可以重复使用,修改也简单,多是符号地址,调试就是对点的事。

网友E:
其实用太多三菱函数反而把ST的容易移植的优点和可读性变差了
SET_M(winderStart&winderstop,winderlowspeed);变成
if winderStart&winderstop then;
winderlowspeed :=1;
end_if;

MOVE_E(winderspeed>=16000,K16000,winderspeed);变成
if winderspeed>=16000 then;
winderspeed :=16000;
end_if;

可读性好,而且可以直接移植给其他品牌的PLC用

网友F:
直接读出来就是梯形图国

网友G:
学习的路还有很长
隔行如隔山

网友H:
我这有st的手册啊  799782692

网友I:
表示看不懂

网友J:
一直用这种方式编程,个人感觉比梯形图效率高多了,梯形图写着写着会晕

网友K:
罗卜青菜,各有所爱
QQ:611369538

网友L:
IF Anglesignal<12000&relay&CUT_speed>0 THEN
这句意思是:如果 Anglesignal<12000满足CUT_speed>0也满足 并且relay为1 则执下面的语句

网友M(2017-08-31):
还不知道怎么用这么编程方式。
一直喜欢用C语言的方式写程序。

网友N:
都是高手。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O:
这个结构化语言,个人觉得三菱用这种结构化语言与西门子差别还是有的,西门子可以在线修改。三菱的下载后只能显示梯形图,转化成梯形后看起比较困难,都是跳转指令。

FUNCTION FC1200 : VOID
VAR_TEMP
    I,A:INT;

END_VAR
VAR_INPUT
    ByteN:INT;
END_VAR
VAR_OUTPUT
    B:BOOL;
END_VAR;
I:=0;
A:=0;
FOR I:=0 TO 15 DO
    IF MX[ByteN,I]THEN
        A:=A+1;
   END_IF;
END_FOR;
IF a>=2 THEN
    B:=true;
    END_IF;

END_FUNCTION
这是西门子的SCL(结构化语言),感觉和计算语言一样。很好理解。生成后一劳永逸,随便调用,保护性很好。

网友P:
高手如云,楼主高人啊,,,,,,,,,,,,,,,,,,

网友Q:
今天又跟楼上的学习了。

网友R:
所以之所以,C语言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