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三菱伺服QD75MH 参数G和K区别

楼主(2017-08-01):
三菱伺服QD75MH 我学习别人的程序,为什么有的参数写值得时候是G开头的有的又是K开头,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才接触三菱伺服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是不是见到类似有 MOV U0/G5001 K1 这样的?
K 一般代替十进制数值吧
G 一般是缓存号吧

网友B:
才接触三菱伺服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TO H0 K1514 D11 K3;速度写入 有这样的指令:把D11 的数据写到K1514 里面,所以没搞明白

网友C:
明明很简单的东西 搞那么复杂干嘛 直接用定位数据里面就行。MOVP K1 U0\G4700

楼主:
这是别人的老程序,有的地方是需要同时连续写几个字的数据,所以就都用的这个指令了。 看其他地方K代表十进制常数, 不知道为什么到这里放到伺服参数的开头,和G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刚开始以为是读和写的区别,好像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