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1):
使用三菱Q03UDV cpu通过网线与PROFACE GP4501TW触摸屏通讯,经常操作中无故触摸屏与PLC通讯中断,触摸屏没有出错指示,就是切换画面白屏,触摸屏修改密码画面等自带系统画面是好的,需要断电重启才可以,请各位看看是什么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A:
没找出程序那里有问题,不好意思没能帮到你。
谢谢你

网友B:
根据描述的现象,判断大概率不是程序问题。排查一下干扰源,尤其是瞬间启动设备,还有通讯线的接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