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1):
车间改造,增加一个洒干果设备。要求主机(纵向)给转动时给一个脉冲信号,干果机从左到右或右到左,到达右或左限位限位时停止,等下一个信号过来时再往另一头走,到达限位停下,一直随主机走下去,直到主机停止。。。。
各位大师,这该从哪个点切入

网友A:
基本設計如圖
1.注意限位開關接法
2.手動控制
谢谢,有点思路了。只是考虑到过冲问题,感觉程序不是很完整,我用的是步进电机。
  • 下载积分:+1(adnnin) 热心助人!

网友B:
    最近在看特殊模块做定位,新手,头都炸了

网友C:
    你那走的是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还是啥
    步进电机

网友D:
    你这都不叫定位。。

网友E:
    这是我最近用QD75控制四个松下伺服,做的两个机械手的程序,希望你帮助你一点
    附件: 618光宇流水线搬运机170802.zip (343 K) 下载次数:104
  • 下载积分:+5(新工电工) 感谢分享!

网友F:
    多看手册,FX的完全能搞定。

网友A:
    "谢谢,有点思路了。只是考虑到过冲问题,感觉程序不是很完整,我用的是步进电机。"

    如果是步進,那就不須要用限位作定位點。而是用來作上下極限保護點。

    常用的控制方式:
    1.假設左邊為原點。
    2.發出向右轉的脈波數,到達指定位址。
    3.發出回原點訊號,回到原點位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