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提升

楼主(2017-08-01):
近日改造一台旧机器前段为机械调速,后段为变频调速。要求后段
速度随前段速度自动同步。请问用什么方法呢,要用什么器材。市面上有带测速功能带变送输出的仪表吗?。?什么型号?
Lu

网友A:
前段加个边缘开槽的同步轮,用U型光电开关检测开槽处的单位时间脉冲数给PLC,三菱的FX PLC用SPD指令就算出速度了。
这样做估计就是有点偏差。

网友B:
1楼正解,就看你的允许误差了

网友C:
有些变频器支持 高速脉冲作为频率源

网友D:
加编码器给变频器

网友E:
机械轴上加编码器,读出编码器转速,然后反馈到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