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1):
函数,功能块和功能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楼主zmrs163于2017-08-01 14:44发表的 关于FX5U的编程 :
函数,功能块和功能之间有什么区别

函数:功能块与功能的总称,其实就是一些学了高级语言的程序员们处于对FB,FC的理解所起的称呼。

功能块与功能的区别是:
1、功能块可以通过OUT变量返回多种类型的值,功能只能返回单一类型的值。
2、功能块可以依靠静态变量来存储功能块所使用的数据,而功能无法保存。

以上仅仅是针对于符合IEC61131-3规范的厂家来说。

不完全符合IEC规范的厂家可能会:
1、通过在FC中使用全局变量来达到返回多种类型的值得目的。
2、同样依靠全局变量来存储FC使用的数据。

这样做破坏了封装,因此一些厂家在后续已经开始更改了。

以上~

楼主:
另外5U怎么新建功能,只有新建FB或者FB文件或者FUN文件并没有新建FUN?

网友B:
1楼的解释的很透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5U怎么新建功能,只有新建FB或者FB文件或者FUN文件并没有新建FUN?

我觉得您需要:
1、整理一下您提问的文字组织。
2、可以看看GX Works3的使用手册。

Good Luck~

楼主:
好像没有新建FU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新建FUN?

第二个函数就是啦,函数:Function:FC:FUN。

主要是翻译问题。

楼主:
上面一个是函数,下面一个是功能块,里面都是输入ON就给两个输出赋值2,写到PLC里面闭合M1之后4个输出都变成2,然后把PLC开关打到STOP再打到RUN,D5,D6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就从0变成2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结果就是函数的输出变量是锁存的,相当于FB块的VAR OUT RETAIN,综上,函数是个鸡肋功能

楼主:
我突然又发现5U的函数里面有VAR OUTPUT,通过这个不是可以返回多个变量?

网友C:
感觉高大上啊

网友D(2017-11-09):
怎么感觉gx-work3有点像基恩士的风格

网友E:
跟不上进度了,还在用3U呢,
电镀设备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