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1):
本人工控新手,现有一项目在三菱Q系列内置以太网与组态王通讯问题上遇到难点。望有实践经验的大神指点迷津!!!!
问题:1、不知如何设置PLC参数才能与组态王通讯。
           2、计算机、PLC、组态王IP地址的合理设置。
           3、渴望需求完整教程。(故作偷笑状......)
PS:本菜鸟已在各大网站下载过相关教程,但均无有关内置模块的设置方式。特来求助给位大神,望解答。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一般就是设置IP,屏/电脑和PLC的IP前三位一样

PLC的端口要注意:
关于端口:

[Q**UDVCPU/Q**UDECPU]:5001、5006

[LCPU]:5006(固定)

[FX5CPU]:5562(固定)

[RJ71EN71]、[Q17nNC]、[QJ71E71/LJ71E71]、[AJ71QE71]、[NZ2GF-ETB]、[CRnD-700]:5001(固定)

FX3U-ENET-L:5551(固定)

FX3U-ENET-ADP:5556(固定)

FX3GE:5556(固定)

组态王应该有提供教程或者说明的。
大神您好:
请问,Works2有关Q系类内置以太网中【参数-网络参数-以太网】中的相关参数需要设置吗?
[upload=1] [upload=2]
  • 下载积分:+1(丁志华)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我四月刚做了一套Q外置网口与组态王的设置。你去组态王官网找Q 以太网设置,人家写了两种情况如何设置。我就是按照说明做出来的。需要注意一点,经常出问题的,PLC设置好像和组态王设置端口进制数不一样,其他都很简单
    没有找到与内置以太网的链接方式,求文件。万分感谢!
    邮箱:1103985139@qq.com
    拆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