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威纶通触摸屏开机时的欢迎画面在哪里设置?

楼主(2017-08-01):
威纶通触摸屏开机时的欢迎画面在哪里设置?请高手们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找到一個窗口設置你的開機畫面,默認是WINDOW10窗口。如果重新設置可以參照:打開EB8000或者EBPROV ----編輯---系統參數設定----一般屬性---開機畫面--完成!再加個窗口切換開關切換到下以頁面。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