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16怎么确定控制数据缓冲区对应的地址是多少。

楼主(2017-08-01):
手册中给了一些参数控制的定义 比如说控制参数CD9 MD20
怎么知道它们对应的缓冲区是G....多少

网友A:
其实你发这手册上也有,只是看起来不方便。
一本书打开分左一页和右一页,在PDF上看不出来。他一般左边这页是CD,右边这页是G**
你可以下载这个表格
http://down.ymmfa.com/?id=371
这个比较一目了然
下载积分:+3(qtgnge)

网友B:
其实都有的 在简单运动控制模块设置工具里面 目录找到帮助 里面有缓冲存储器一览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