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伺服压机压头压到底,伺服驱动器报警过负荷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7-08-01):
描述:PLC程序
描述:触摸屏界面
描述:驱动器报警
描述:报警解释
压机外观
小弟最近在调试一台伺服压机,结构比较简单,就是伺服电机带动丝杠,丝杠连着压头上下移动。
PLC用的是三菱FX3U的,伺服电机用的1.5KW台达的,驱动器是常用B2型的,用的位置模式,PLC发脉冲来控制丝杠走的距离的。
调试过程中有一问题没解决,当压机压头压到底时,PLC得到驱动器零速度信号时就会断开定位指令,
停止发脉冲。这个时候没有其他动作,过个5秒作用驱动器会报警,报警代码是AL006(过负荷),正常流程
是,驱动器不报警的话工人就会按回程按钮,压头回移,所以我就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是不是驱动器哪里
参数设置不对。我感觉程序没什么问题。

网友A:
你这个下压应该是用靠行程(发多少脉冲)来决定位置的吧
是啊,伺服电机用的位置模式。

网友B:
这跟堵转了一样嘛,伺服不报警才怪。台达的伺服我没用过,像三菱的伺服有个过载报警延时,大概是1.5秒,在这时间内释放过载的话,驱动器不会报警。但是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伺服的位置跑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你要是用这鼐想法就得用速度模式,位置模式你是发一定有脉冲,到达一定位置,堵在那里肯定报警。没烧就好了

网友D:
采用力矩模式

网友E:
建议程序改零速信号用中断
能简单描述下么?PLC我没用过中断,具体起什么作用。

网友F:
建议用扭矩模式来做,位置模式做不是很好,个人认为。

网友B:
扭矩模式加压力传感器加光栅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G:
可以用modbus通讯做,位置模式到达工件后转化成扭矩模式,压倒位置后转到位置模式返回

网友H:
每次压下去的位置是一样的吗?如果是的话,你加个传感器串进去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