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2):
为什么我用stl指令写不出步进接点【两个口一样的】。写出来是输出线圈一样的【stl  s0】.是用works2写的。

网友A:
引用楼主西瓜abc于2017-08-02 09:25发表的 三菱指令问题 :
为什么我用stl指令写不出步进接点【两个口一样的】。写出来是输出线圈一样的【stl  s0】.是用works2写的。

因为10年前,三菱的GX Developer软件说明书上就说明了这一点,没有触点了,你的手册或者书上写有触点的是20年前的软件上的表示方法了。

楼主:
那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解决?

看GX Works手册,熟悉新的表示方法。

网友B:
引用楼主西瓜abc于2017-08-02 09:25发表的 三菱指令问题 :
为什么我用stl指令写不出步进接点【两个口一样的】。写出来是输出线圈一样的【stl  s0】.是用works2写的。

上圖像

网友C:
说的听的模糊    好像是步进指令

网友D:
先去好好看手册

网友E:
FX系列才行~~Q系列不行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F:
先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