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2):
各位好:
             本人最近要的一个项目涉及的温度控制。具体内容是一个温控器,一个加热棒,一个感温棒,温控器上设定一个温度。这样加热棒加热到这个温度。
然后感温棒感应到这个温度后,保持这个温度。

            现在的疑惑是:加热棒和感温棒都接到温度器上吗?使用欧姆龙的温度器。不清楚是否有这样的功能。
                                      还是加热棒接到电源上,然后温度到达了,然后温控器给出信号切断加热棒的电源,这样的话可以保持恒定的温度吗?

网友A:
温控器都有一个PID控制的功能控制加热,除了这些部品,还需要一个固态继电器来控制加热和断开。
  • 下载积分:+1(建控电) 真诚感谢!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这个问题很简单,一个温控器,一个感温探头,一个交流接触器或SSR继电器就能解决,温度设置看说明书。
  • 下载积分:+1(建控电) 真诚感谢!

网友D:
    做过高低温箱的八哥  表示没有难度   但是不是一个表     一个是空气加热 那是加热棒   还有一个是水中加热  那是控制加湿的
  • 下载积分:+1(建控电) 真诚感谢!

网友E:
    要用到恒温,就必须用到温控的PID功能,这样控件方式最好采用固态继电器,也就是说温控选型时,控制输出(0--30VDC)为电压输出方式的仪表!
  • 下载积分:+1(建控电)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用到恒温,就必须用到温控的PID功能,这样控件方式最好采用固态继电器,也就是说温控选型时,控制输出(0--30VDC)为电压输出方式的仪表!

    现在选用了欧姆龙的温度控制器和SSR  加热棒接到温控器上,温控器提供一组电源给SSR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选用了欧姆龙的温度控制器和SSR  加热棒接到温控器上,温控器提供一组电源给SSR供电!

    看错你的问题了   原来你只要温度   我还以为你要温度和湿度呢    温度的话  两种一种是SSR固态继电器  一种是SCR固态调压器  具体看你实际情况

网友F:
    不知道你温度控制精度要求多少,正负0.5用SSR很容易做到,温控仪选型要选好。
  • 下载积分:+1(建控电) 真诚感谢!

网友G:
    恒温看你的精度了,一般的可能在正负5度左右,PID可以控制在正负1甚至更低,PID选固态,要不容易坏,一般的选接触器就可以
  • 下载积分:+1(建控电) 热心助人!

网友H:
    感温棒接温控器温度检测输入端,温控器的输出接SSR,再由SSR控制加热棒。
  • 下载积分:+1(建控电) 热心助人!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温控器都有一个PID控制的功能控制加热,除了这些部品,还需要一个固态继电器来控制加热和断开。

    就是这么办

网友J:
温控器外壳上有接线图的

网友K:
感温探头接在温控器的信号输入端,SSR的控制端接到温控器的NO触点,SSR的NO触点控制发热棒的电源通断。
  • 下载积分:+1(建控电) 真诚感谢!
  • QQ:611369538

网友L:
    温控器直接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