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干扰

楼主(2017-08-02):
公司有2台 高频焊接机,焊接3层PE膜的。开机频率很高,压合时会影响旁边的测量设备,有些金属管会发烫。严重有显示屏幕会短路烧坏,我向公司建议封闭隔离处理干扰,但是因为在一条流水线作业上,很难隔离。希望有相关高手指点一下,感谢。地点昆山

网友A:
高频泄露这么严重?

楼主:
是的,有款美国设备没有这么严重。没有相应的测量设备,不知如何下手。机构隔离还是怎么处理?

网友B:
高频焊接分几种,有的是采用高频振子的振动焊接,如保温杯的塑料双层盖子的焊接!有的是高频电流焊接,与微波炉特性类似,这种干扰远远大于TIG氩弧焊接产生的电源干扰,建议安装隔离电源,安装单独的地线!!且与其它设备保持距离!这种设备对人体的伤害也不小!要注意防护!特别在压合焊接的瞬间!

网友C:
重复接地

网友D:
高频线穿隔离线管

楼主:
高频干扰是不分:射频干扰,工频干扰。如果射频干扰使用隔离变压器效果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