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2):
小弟有一台伺服压机,用的台达伺服B2驱动器,需要由位置模式改为位置/扭矩混合模式,我想请教下:
1.当电机切换到扭矩模式时,想让电机正、反方向运转时,是不是用外部-10-10V模拟量给20、19端子供电,
正电压电机就正转,负电压电机就反正,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的。
其中DI码 Ox26 正方向运转扭矩限制 需要使用么。

2.压头压到底,电机扭矩一直加,是不是一直加到给18、19端子供的模拟量对应的扭矩,电机就停止了。

其中几个参数设置请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
P1-01 设置07 选择位置、扭矩混合模式
P1-02 设置11 速度限制(扭矩模式下)扭矩限制(位置模式)都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