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程序在博图中上升沿的问题

楼主(2017-08-02):
是边沿触发写错了吗?本人新手求指导

网友A:
删掉两个I0.0的常开触点,在吧下面的M0.0改为M0.2。试试!
QQ:980606792

网友B:
博途的上升沿P边沿存储器位的地址在程序中最多只能使用一次,否则,会覆盖该位存储器。该步骤将影响到边沿检测,从而导致结果不再唯一。边沿存储位的存储区域必须位于 DB(FB 静态区域)或位存储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