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2):
本人三菱小白一个,之前一直在搞西门子;西门子中浮点型数据(双字)和整型(字)的区别直接用MD 和MW就区别开了,很简单;三菱的不明白;
我现在想把123.4传送给一个变量,然后比较和另外一个变量的大小。怎么写

网友A:
以FX系列为例
普通的时候 传送用MOV
浮点数的时候,传送用EMOV
就是原指令前面加一个E

网友B:
引用楼主cds895于2017-08-02 17:50发表的 不太了解三菱PLC和西门子PLC对于浮点型数据的处理 :
本人三菱小白一个,之前一直在搞西门子;西门子中浮点型数据(双字)和整型(字)的区别直接用MD 和MW就区别开了,很简单;三菱的不明白;
我现在想把123.4传送给一个变量,然后比较和另外一个变量的大小。怎么写

1、三菱和西门子一样,使用的浮点数位IEEE754标准,因此西门子无法简单的读高低字来解决,否则三菱处理比西门子还要简单,你大可以用K4M0,K4M16这样来读高低字,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2、西门子的编程手册上有浮点数的转换方法,你可以编写程序来进行浮点数的逆运算。

3、浮点数有浮点数比较指令,但是鉴于IEEE754的浮点数非精确的浮点数,因此如果你要比较非常小的数值,建议你先乘以需要比较的位数,然后转换为整形比较更为精确。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