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2):
请问下大家下,在通断比较频繁的中间继电器上最好并联个续流二极管,以能够释放继电器断开时存储在线圈中的能量,不至于对PLC的触点造成影响,现在问题是这个并联的续流二极管是多大的,时间很久没用都忘了,谁知道的说一说?
还有就是交流回路上就需要个阻容吸收回路,这一般常用的又是什么型号呢? 谢谢!

网友A:
中间继电器这种直流电感回路并联续流二极管,一般用IN4007就可以了。   交流回路小负载情况下可以参考 阻容吸收器MCR-P。

网友B:
1N4007~~~就可以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引用楼主slik于2017-08-02 19:48发表的 关于中间继电器并联续流二极管? :
请问下大家下,在通断比较频繁的中间继电器上最好并联个续流二极管,以能够释放继电器断开时存储在线圈中的能量,不至于对PLC的触点造成影响,现在问题是这个并联的续流二极管是多大的,时间很久没用都忘了,谁知道的说一说?
还有就是交流回路上就需要个阻容吸收回路,这一般常用的又是什么型号呢? 谢谢!

千万要搞清楚,直流是用续流二极管,交流的用RC吸收回路!!至于什么型号的二极管,根据你的反向电压等级选取,电流都是1A,耐压有些区别1N4001 1A  50V
1N4002 1A   100V
1N4003 1A    200V
1N4004 1A    400V
1N4005 1A    600V
1N4006 1A    800V
1N4007 1A   1000V

网友D:
如果是MT的PLC,输出部分有这个二极管,不用增加。。。

楼主:
好,谢谢以上朋友!

网友E:
续流二极管选择方法:
电流等于或大于线圈工作电流,
反向耐压为线圈工作电压的5-10倍。
  • 下载积分:+1(lvpretend) 正解!

网友F:
             我见过有人用1N4148,烧毁。

网友G:
    了解,学习。
    不断向前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见过有人用1N4148,烧毁。

    1N4148是触发二极管

网友I:
    一般考虑的是耐压,4007就可以,交流回路直接淘宝买RC吸收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1N4148是触发二极管

                  是小电流的二极管。

网友J:
用过FR107的飘过。。。。。。。。。。。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