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2):
如题 求助大神,如何做到信捷主机 三菱从机。用modebus协议,三菱FX3U接的485BD,   三菱做主机用rs指令可以通讯,做从机却一直不成功,求助大神,该怎么做

网友A:
通讯数据量大吗?有一种模块专门用于不同的PLC之间通讯的,可以大量交换数据,应该可以;
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472276

网友B:
模仿三菱的专用协议做程序,三菱PLC参数里通道通信协议为专用协议,信捷PLC模仿三菱专用协议的格式做读写程序。

网友C:
会写程序按协议来写,不会写程序交给屏来处理

网友D:
FX3U485BD不支持MODBUS协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通讯数据量大吗?有一种模块专门用于不同的PLC之间通讯的,可以交换64个字,应该可以;

什么模块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会写程序按协议来写,不会写程序交给屏来处理

正确,不会写通讯就用一屏多机的方案来解决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