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590C

楼主(2017-08-02):
我的有台590C的也有个问题,正方向走启动正常,反方向走时就在起动时冲一下子,然后运行正常,反正每次反向起动瞬间都会冲一下,请教是哪方面的问题,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一般正反转是对励磁进行换向,会不会是外部励磁换向控制上有问题?
QQ:980606792

网友B:
先自整定,不行换换主板。国产590主板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