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处理坏点?

楼主(2017-08-03):
PLC烧毁I/O点,在不改变程序的情况下,如何处理?

网友A:
PLC拆开,把坏的晶体管或者继电器换掉。

网友B:
换一个点,改一下地址,是最简单的处理方法了

网友C:
继电器的输出点比较好修,可以把坏的继电器换掉
输入有时麻烦些,要换贴片电阻和芯片
晶体管输出一般是电阻坏,只是比较小,需要焊工技术

楼主:
不用换硬件,不用动电脑。改变参数可以吗?比如用变址

网友D:
有时候入力点坏了,更换点,要修改上位机,麻烦,也想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E:
编程器就像个老宅子,输入是前门,输出是后门,门坏了,就没办法了!这么多年,只碰到过输出点损坏的,且都是继电器输出的,所以都是换继电器,拆和装半小时左右,一般的PLC电路板都是多层板,所以电烙铁不好拆,建议用专用的热风枪就很方便了!

网友F:
有,把plc换个新的就行了

网友G:
換輸出點快~~萬一程序沒改好花更多時間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H:
最好的办法,买备用PLC,先把程式灌好。

网友I:
继电器就修好拆装.晶体管就无奈了

网友J:
飞一根线到空闲的输出同等位置

网友K:
我都是此输出OUT一个空闲输出,线再改过去,然后运行无忧……
要是输入点烧了,你应该先检查你的输入信号是否有问题了,一般输入点很少烧掉的

网友L:
一般来说输入输出换电阻和晶体管或继电器是工控人最常做的事情。
探索追求

网友M:
一般情况输出点不需改程序,只要加个并联输出点即可。关键是输入,如果通讯的话改动较大!!!

网友N:
改个地址即可,现在1200/1500 变量都是符号访问,改个绝对地址就是一秒的事。

网友O:
换点,修点

网友P:
留台备用的,坏了换上,坏掉的再修,不影响生产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Q:
烧断的话,并联相应的元件可

网友J:
哈哈,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人根本就没看楼主描述的问题,只看了个标题就跟帖了

网友R:
I/O变更一下就可以
专营二手拆机PLC、触摸屏、伺服步进驱动、电机、导轨、变压器等气动设备
QQ:148260368
淘宝:https://pjhykj.taobao.com

楼主:
信捷可以做到,不用电脑。程序稍加改动,一劳永逸。如果坏I/O点,改参数即可。

楼主:
三菱、西门子好像都不行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I:
继电器就修好拆装.晶体管就无奈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T:
二十二楼的说的对,曾经见过信捷的手册有提及过这样的修改。

网友U:
论坛原来就有帖分享过,在程序里做好,触摸屏上可以把备用点映射到需要的输出点。

网友V:
坏了就换

网友W:
有备用点就改一个好了。

网友X(2022-11-07):
提前预备做好切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