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3):
有台plc一开始不知道电源板坏了,导致烧了2条CPU板,万用表测得电源板输出电压有44V,并且不稳定,不知道哪个元件坏了,CPU啪的一下,也不知道哪里烧了,都没有明显烧的痕迹和气味,还有没有修回去的希望,请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A:
没有修的价值,白菜搞出肉价,换个新的

网友B:
稳压ic挂了吧中板上有个5v稳压ic进cpu,再就是电源板就2路24v外挂个24v电源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