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700 IE V3

楼主(2017-08-03):
大神么,按钮设置哪个系统函数能直接回到三个按钮的那个画面

网友A:
1. 在右侧模型树中找到三个按钮的那个画面,
2. 按住鼠标左键直接拖到当前会面,就会自动形成一个按钮,不需要另行设置,
3. 这是西门子人机界面比较人性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