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人机界面与欧姆龙通信问题

楼主(2017-08-03):
求助各位 朋友 使用三菱GOT1000 人机界面 与欧姆龙 CP1E PLC 通讯 手里没有通讯线 准备用九针公母接头制作个通讯线232的 那位朋友知道怎么做

网友A:
其实手册都有讲到的,手册在右上角的 工控下载 就有的。 在三菱触摸屏硬件手册里面,
具体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