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3):
有谁公司里大量使用电子变压器给伺服供电的没,维修率高吗?我们公司以前用过电子变压器给伺服驱动器供电,结果一塌糊涂,几十个几乎全军覆没

网友A:
电子变压器??
伺服驅動器
都傳統的~~經過變壓~~整流~~~IGBT模塊~~輸出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变压器??
伺服驅動器
都傳統的~~經過變壓~~整流~~~IGBT模塊~~輸出

和开关电源外观差不多的东西

网友B:
总感觉没有变压器来的可靠!

网友C:
尽量不用这玩意,非标准正弦波,伺服价值高,不值得冒险!

楼主:
看来大家还是跟我一样,不太接受这种“奇技淫巧”哈

网友D:
我伺服都是直接用220V的交流电的。。。。。。。最多接个稳压器,很少用变压器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伺服都是直接用220V的交流电的。。。。。。。最多接个稳压器,很少用变压器

功率大的伺服必须用三相220V的

网友E:
用了好多信平的电子变压器5KVA一直都挺好的。原来我也是不信,几年下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了好多信平的电子变压器5KVA一直都挺好的。原来我也是不信,几年下来还不错。

能说一下大概数量吗,几百还是几个

网友F:
引用楼主受不了了于2017-08-03 20:43发表的 用过电子变压器的吗 :
有谁公司里大量使用电子变压器给伺服供电的没,维修率高吗?我们公司以前用过电子变压器给伺服驱动器供电,结果一塌糊涂,几十个几乎全军覆没

公司有两台设备使用过电子变压器,好多年了,没见损坏!可能是伺服功率比较小的原因吧!但个人决得这种东西不是很靠谱!还是变压器来得放心!

网友G:
尽量不用这玩意,非标准正弦波。

网友H:
电子变压器,应该没有楼主说的那么糟糕吧。
个人觉得损坏的原因,可能是以下方面
  1  电子变压器容量选择小了。
  2  设备电源质量问题,
      比如:1电压不在正常范围内, 2电压波动剧烈   3电源侧谐波严重。
3 坏境问题
     潮湿,粉尘,高温,腐蚀等
4 你用的那一个品牌,质量不好。

以上是个人的理解,如有不当,或漏掉的东西。请大家指正。只求共同进步,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吧

网友I:
伺服智能变压器已经使用的有30多套了,主要注意事项是N线一定接线可靠,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J:
其实不管何种变压器,防干扰都要在设备端并接滤波电容的。假设还有接地端的话,屏蔽线外层还要一端接地。
电子变压器(又称开关电源)虽然是经过开关管将工频频率提高进行高频变压,只要质量合格,对后端用电设备基本没太大的干扰。但是效率提高很多。说实话电脑对泄露频率的要求应该要高于那些所谓的伺服器。但是电脑设备基本都是用的开关电源。
所谓电源内部工作时是否正弦波对输出端的直流电无意义,很多杂波实际是从电源输出端到设备间的线路串扰进入的。即使用老式变压器加滤波一样串扰很多杂波。要求高的设备一样需要接入端串电容过滤杂波的。
说实话对波形要求更高的音响设备现在很多都开始使用开关电源了。

网友K:
用了 好多 都还可以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电子变压器,应该没有楼主说的那么糟糕吧。
个人觉得损坏的原因,可能是以下方面
  1  电子变压器容量选择小了。
  2  设备电源质量问题,
      比如:1电压不在正常范围内, 2电压波动剧烈   3电源侧谐波严重。

电子变压器其实就是一个调整触发角的可控硅调压器  类似以前台灯的结果。有的也很耐用 我见过最大10KW左右伺服用这个,还见过加工中心因这个无法正常工作

还是变压器  自耦变压器也可以

网友M:
用过一次真心不行

网友N:
我不太接受这个东西。并且以两三年的使用时间来评价可靠性,要求太低了,虽然设备质保期已过。
哪个大侠拆开一个电子变压器看看内部结构和做工,就大概知道效果了。但从主流工控大公司看,都没有提供这样的产品,伺服器使用说明中也没有接驳电子变压器的方案建议说明,所以我感觉不靠谱。
另外一方面,现在做方案设计中都尽量避免使用零线,而电子伺服反而要使用零线。本身就在追求设备的可靠性,选用高品质伺服驱动器,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一点空间和成本来搞一个短板。

网友O:
电子变压器要求零线线径要跟火线的一样或者更大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
    huiyang

网友P:
    用的挺多的,也没见多少问题呢?
    单机上用可靠一点。

网友Q:
    我们客户用的很多,需要在电子变压器后端加滤波器

网友R:
    这个东西不靠谱,不要用

网友S:
为什么伺服要用三相220V,厂家开发三相380V的多好?

网友T:
我公司有伺服控制的着色电源。

网友U(2021-07-23):
引用 网友S:
为什么伺服要用三相220V,厂家开发三相380V的多好?

国产好多都是三相380v 的
三菱小功率 220 380 通用

网友V:
用过几个,还行,容量要留余量!

网友W:
伺服电源前端要加上滤波器吧!

网友X:
公司小机台使用过,损坏率太高。2.2KW的电机用5.5KW的也会损坏。怀疑是加减速太剧烈导致。

网友Y:
我们用的蛮多,用了很多年,没发现有问题的,就是一分钱一分货!7.5KVA的,15KVA的都有用,7.5kva的一个月用十个左右

网友Z:
尽量不用这玩意,非标准正弦波。
知易行难

网友AA:
用过几次,还蛮稳定的,体积小,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