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同步

楼主(2017-08-03):
求问能用FX3UPLC控制两个伺服电机同步吗?要是可以的话是怎么样的去控制,先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A:
简单定位模块

网友B:
FX3u-20ssc-H

网友C:
我说一个非主流方案,LZ可以参考。
用一个FX3U输出点,接一个伺服驱动器, 这个伺服驱动器的输出脉冲,接加外一个伺服驱动器的输入。 要求调整伺服里的一些参数。这个基本的做完了,再加一层保险, 用通信读两个驱动器的当前编码器位置。 监控错误条件时报警。
一般需要设置什么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