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用FX2N_4AD_Tc,热电偶可放水里吗?

楼主(2017-08-04):
请教各位师傅,我用三菱FX_4ad_Tc,来控制交流接器,使(热得快)放桶里烧水,热电偶放水中不会烧坏模块吧!因为这个太漏电了,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学者

网友A:
热电偶可以放水中

网友B:
谁太漏电阿?

网友C:
热电偶放嘴里,测试舌头的温度都可以,放心,不会烧坏模块。

网友D:
只要加热器不漏电,热电偶是不会损坏模块的

网友E:
热得快,漏电哈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F:
不要瞎弄了,热得快肯定不行,就不能换个同等功率的外接线的不锈钢加热棒吗(接线盒在水上面的)?也才几十块钱!

网友G:
只會不準~~是漏電~~最多ad燒了
他是靠阻值變化~~產生微小電流與電壓判別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听了,还是不敢放水中,真怕担心热得快漏电,使模块cb!
学者
huiyang

网友H:
热电偶可以检测一千多度的温度,你怕它会烧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了,还是不敢放水中,真怕担心热得快漏电,使模块cb!
要構成回路才會有電流產生。
热电偶對交流電並無法構成回路,所以不会烧坏模块。

网友I:
只要不漏电,其它没问题,漏电可能是最危险的

网友J:
试过将K型热电偶放在电水壶里面煮水,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