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4):
描述:啊啊啊
刚接触1200,对于定时器的使用提出点问题,还望各位老师给指点一下。和200差的太多了。

    T#S,T#M,T#H    pt值分别是秒,分,时。如果想在触摸屏上设定时间。在寄存器里怎么区别秒,分,时。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

网友A:
引用楼主山东滕州于2017-08-04 10:50发表的 s7-1200 定时器pt值设定。 :
刚接触1200,对于定时器的使用提出点问题,还望各位老师给指点一下。和200差的太多了。

    T#S,T#M,T#H    pt值分别是秒,分,时。如果想在触摸屏上设定时间。在寄存器里怎么区别秒,分,时。

IEC定时器的定时时间是以MS为单位的,其数据类型就是一个双字长度的无符号整数。

因此,你在触摸屏上设定时间,需要考虑的是你设置值1000才是1秒,定时器也不关心秒,分,时,例如大于1000MS了,它就以1秒为单位了。

楼主:
谢谢,我在看看书,学习一下,在根据你的帮助  试试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