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6103ip与FX3U-485-DB通讯问题

楼主(2017-08-04):
威纶MT6103ip与FX3U-485-DB通讯问题,请求大家指点参数,本人新入行的,摆弄过大几十次都通讯不了。请求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遇到的是什么问题?请讲清楚。接线正确吗?怎么通讯不上?触摸屏参数设定正确了吗?

网友B:
试试232行不行

楼主:
接线应该没问题,我按触摸屏手册接的,我对比了好多次都无误的,触摸屏手册RS485接线方式和三凌手册485-BD的有并丶联电阻的区别,其它的无区别。我弄来弄去无法通讯,用三夌plc机上自带的编程口接口是可以正常通讯的,请大家能赐教与FX3U-485-BD的通讯设置参数和注意事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