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寻找一款机械式温控器

楼主(2017-08-04):
各位好,小弟最近在找一款温控器,要求是机械式的,外部线路温度达到一定值(例如50度)就机械断开,同时有个信号给PLC,是一个安全设备,不需要控制温度,只需要监视达到来保护电路,类似热继电器这样的,但是又不是热继电器,有人用过或者型号推荐吗,谢谢了。

网友A:
机械温控器 淘宝一收一大把 用过好多 给烘箱做保护的 极限温度 万一温控表坏了 直接断电

网友B:
机械式温控误差大,数显温控功能多的是,安全,误差小。

网友C:
数显温控功能多的是,安全,误差小
壽命時間短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德国EGO机械式温控开关,我认为这个很稳定,我司从台湾来的设备都是用的这款,主要起因数显温控失控时的备用保护作用,决对不是淘宝上二十多块钱能比的!!
huiyang

网友E:
这就是温控开关,淘宝上要多少有多少。便宜到你不敢相信。

网友F:
WTZK-50-C型 40-80度 毛细管5米

网友G:
机械式温控开关

网友H:
某宝上买的放心吗……😜
隔行如隔山

网友I:
就是电子水壶的那种,不过不是很准的,常闭点,几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