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4):
可以請問以下

Q02HCPU+QD75M2+MR-J2S

OPR慢速 程式如下寫法,哪意思是以多少的速度作慢速,怎麼算?
DTO H0 K76 K500 K1

DOG ON後移行距離 程式如下寫法,哪意思是移行距離多少,怎麼算?
DTO H0 K80 K4000 K1
謝謝~
小侯

网友A:
DTO H0 K76 K500 K1
意思是
32位元資料傳送向起始位置00的模組
緩衝器位置76傳送K500的數值1組
照手冊來看緩衝暫存76是蠕動速度
所以K500是蠕動速度

同理DTO H0 K80 K4000 K1
32位元資料傳送向起始位置00的模組
緩衝器位置80傳送K4000的數值1組

意思是當原點復歸時 DOG點ON以500速度行走4000距離

而多少速度(RPM?M/s?degree?)跟距離(MM?PLC?degree?inch?)
就看你其他伺服的設定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TO H0 K76 K500 K1
意思是
32位元資料傳送向起始位置00的模組
緩衝器位置76傳送K500的數值1組
照手冊來看緩衝暫存76是蠕動速度

謝謝~
其他的資訊是
螺桿間距5mm 減速比1:5
每轉Pulse量 655360 (131072 * 5減速比)
每轉行程量 10mm (伺服參數設100.0um,程式倍率)
程式的註解是

註解 OPR慢速 2.00 mm/min
DTO H0 K76 K500 K1

註解 DOG ON後移行距離 100.0 um
DTO H0 K80 K4000 K1
兜不出註解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