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玻璃转盘式CCD检测怎样知道产品位置

楼主(2017-08-05):
玻璃转盘式CCD检测怎样知道产品位置

网友A:
应该是用编码器,具体类型是绝对值还是增量式我也不清楚,我没做过类似项目,也没细想,但见过两家的设备都是用伺服电机驱动转盘,编码器信号是从伺服引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