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以太网组网方案,可行吗?

楼主(2017-08-05):
1:1#PLC和2#PLC并联运行。2#PLC当为1#PLC的扩展模块使用,受1#PLC控制;
2:1#PLC接收扫码枪,返回的条码数据;
3:1#PLC给指令机械手,触发运行或紧急停止;
4:1#PLC将数据返回给上位机;
请问,以上的方案可行吗?

网友A:
两台PLC之间可以使用5U的485串口做,使用简易PLC链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台PLC之间可以使用5U的485串口做,使用简易PLC链接功能
但用简易PLC链接功能,两PLC间只有8个数据寄存器可以数据共享。可能不够

网友B:
实时性不高的话可以分时传送

网友C:
楼主只是构建了硬件层
那么软件层呢?
PLC和PLC间 PLC链路?
PLC和扫描枪 套接字?
PLC和电缸 EtherNet/IP?